海尔电视机蓝屏的原因及故障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6-04-20):
海尔电视机蓝屏的原因及故障的判断方法

  经常使用的电脑的朋友都知道,蓝屏是电脑常见故障之一。电视机蓝屏你听说过吗?最近朋友的一台海尔电视机就出现了这种蓝屏现象,海尔电视机蓝屏怎么回事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海尔电视蓝屏的原因以及故障部位的判断方法。

海尔电视机 图1

  海尔电视机蓝屏的原因:

  原因一、高频头及其和选台条件不正常。

  无法接收、选台、放大、或输出正常的38MHz图像中频。

  原因二、中频通道(包括预中放、声表面滤波器、图像中放、视频检波、预视放、AGC、AFT等)出现故障。

  1.不能正常放大、解调出视频信号;

  2.送往高频头的AGC电压异常,使高频头不能正常工作(因为高放AGC电压是高频头内高放管的偏置);

  3.送往CPU的AFT电压不正常,CPU认为调谐不正确(不是最佳状态)而不存台并执行蓝屏静噪。

  原因三、TV/AV切换电路出现故障。

  不能对TV和AV状态的信号进行正常切换或传输。

  原因四、电台识别信号(能代表有无电台存在的高低电平或脉冲或其他代表形式)形成、传输电路故障,

  CPU“认为”无台而执行蓝屏静噪、静音和无信号5分钟~15分钟自动待机。

  原因五、存储器失去供电或损坏。

  1.海尔电视机不能对正常搜索到的节目进行存储(记忆)而无法在下次开机时再现图声;

  2.存储器数据(如AGC、中频选择、AV路数选择、识别信号方式选择等)丢失或变化,使相应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海尔电视机 图2

  海尔电视机蓝屏故障部位判断方法及维修思路

  1、输入AV信号检查法

  当海尔电视机出现TV“蓝屏”故障时,如果有影碟机,最好从海尔电视机的AV端子输入信号观察是否仍为“蓝屏”,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TV“蓝屏”,AV图、声正常。

  大部分机芯,TV状态与AV状态的电台识别信号形成、传输电路是共用的,只要有一种状态图、声正常,说明这部分电路是正常的。这些机芯彩电发生蓝屏故障,故障部位应在高频头及其选台控制电路、中放通道、TV/AV切换电路。

  再结合取消“蓝屏”和进行自动搜索操作检查,可进一步缩小故障范围。但也有少数的机芯,TV状态、AV状态各自有一个电台识别信号形成、传输电路,CPU也有两个脚分别作为TV状态、AV状态电台识别信号输入端。{比如如A6机芯中的微处理器LC864512(42)脚(行同步一致性符合门输入端)},作为AV状态电台识别信号输入端,而(43)脚(SD识别输入端),则作为TV状态电台识别信号输入端。

  对于这种机器,当发生蓝屏故障时也要对TV电台识别信号形成、传输电路进行检查。对于I2C总线控制的彩电,还需进入维修状态,检查高频头选项、AGC、中频选择等选项数据是否正确。

  (2)Av“蓝屏”,TV图、声正常。

  这种故障一般发生在TV/AV切换电路以及AV电台识别信号形成、传输电路(TV状态、AV状态电台识别信号形成、传输电路各自独立的机器)。IzC总线控制的海尔电视机还需进入维修状态,检查AV路数选择、识别信号方式选择等选项数据是否正确。

  (3)AV、TV均为“蓝屏”。

  这种故障一般发生在TV/AV切换电路以及电台识别信号形成、传输电路。I2C总线控制的海尔电视机还需进入维修状态,检查识别信号方式选择等选项数据是否正确。

海尔电视机 图3

  2、取消“蓝屏”法

  在检修海尔电视机“蓝屏”故障时,为了让故障的实质暴露出来,方便观察噪粒子和收台情况,通常需要将“蓝屏”功能暂时取消。取消“蓝屏”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用遥控器取消“蓝屏”。

  多数机型通过遥控器上的相应按键能够取消“蓝屏”。

  如有些机器,按遥控器的“SYSTEM”键,调出“SYS-TEM(系统)”菜单,再选中“蓝背景”项,即可设置蓝背景开或关状态,当设置为蓝背景“开”时,无信号有蓝背景显示;当设置为蓝背景“关”时,无蓝背景显示。

  (2)断开微处理器的消隐端子、“蓝屏”控制端子取消“蓝屏”。

  常用的方法是断开微处理器的消隐端子、蓝字符输出端。有些微处理器有“蓝屏”控制端,也应该断开。

  (3)模拟电台识别信号输入,人为解除“蓝屏”静噪和静音CTV222S、PCA84C640P、PCA84C841/177(CH5002)、TMP47C1638等微处理器,输入的电台识别信号为高低逻辑电平,一般是在无信号输入时为低电平(接近0v),而在有信号输入时为高电平(5V左右)。

  对于这些微处理器,如果用一个电阻接在电台识别脚与+5V电源上,将该脚强行为高电平,此时微处理器认为有信号输入,从而解除“蓝屏”静噪功能,同时也解除静音功能。

  M37210、TMP47C433、TMP47C1238、TMP87CM38等微处理器,输入的电台识别信号为复合同步脉冲或行同步脉冲,若要模拟电台识别信号输入,则需从外部引入频率为15-16kHz的方波脉冲(信号幅度选在4.5—5Vp-p即可,不要超过6Vp-p)来取消“蓝屏”。这种方法不但可取消“蓝屏”,同时也取消了静噪。但在实际操作上不太方便,因此这种方法用得不多。

  通过以上方法取消“蓝屏”后,出现了清晰的图像,说明故障在电台识别信号产生电路、传输电路;若光栅上无噪点(白光栅)或噪点极少,说明故障在中放电路或TV/AV切换电路;若屏幕上的雪花噪波点较多(雪花满屏),说明故障在高频头及选台控制电路。

  确定故障范围后,便可方便地使用“干扰法”及“电压、电阻测量法”来找到故障所在。若不取消“蓝屏”,就难于判断故障范围,干扰法也无用武之地。

海尔电视机 图4

  3、进行自动搜索动作来缩小故障

  对于TV“蓝屏”故障,如取消“蓝屏”后噪波点正常,则进行自动搜索操作,根据收台情况进一步缩小故障范围。

  (1)海尔电视机搜索不到电台节目(屏幕上无收台反应),说明高频头损坏或选台条件电路(包括:供电电压BM、频段切换电压BL、BH、BU,调谐电压BT、RF-AGC电压)有问题;

  (2)海尔电视机只能搜索到某个频段电视节目,其他频段的节目收不到,说明频段切换电路不良;

  (3)海尔电视机能够搜索到全部电视节目,但屏显的节目号不能递增(习惯上称之为“不存台”),说明电台识别信号电路或AFT电路或CPU不良;

  (4)能够搜索到全部电视节目,而且屏显的节目号能够递增,但关机后重新开机,又为无图、无声(又称“不记忆”),说明存储器不良或微处理器与存储器之间有断路现象。

  以上的海尔电视机蓝屏的原因及故障部位的判断方法,相信各位对电视机蓝屏故障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果你也正被这种问题所困扰,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电视也修 。。。。我就回换板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有点海尔官方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有点海尔官方的味道......

应该是转载的

网友:
不像一般搞维修的写的.....

网友:
官方软文,写的很透彻,介绍的也很详细。不是V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