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SDUVN G5638显示器维修,开机一亮即黑屏

楼主(2016-04-20):
惠科SDUVN G5638显示器维修,开机一亮即黑屏

  家有一台惠科SDUVN 19寸显示器,开机一亮就黑屏了。之前碰到这种故障是灯管坏了一根,开机高压保护导致的黑屏。一般修理是在坏灯管位置接口上并一个高压无极性电容就可以防止高压保护了。拆机后并上一个高压无极性电容测试无效,故障还是一样。又把坏灯管的那个接口短接了测试也不行。手上没有这灯管。把四灯改为二灯使用了。

  改高压板时,最好把原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高压板供电断开。新的高压板,接VCC、GND跟ON/OFF就可以了。

  显示器灯管坏了,开机亮一下就自动保护了。

图一 惠科显示器维修

  显示器背面。

图二 惠科显示器维修

  按键,用撬棒撬按键旁边的缺口,就可以撬开外壳。

图三 惠科显示器维修

  用刮刀撬显示器的外壳非常好用,一直用它。

图四 惠科显示器维修

  撬开一大半了。

图五 惠科显示器维修

  全部撬出来。

图六 惠科显示器维修

  小心拿起屏、拆下所有的排线。

图七 惠科显示器维修

  拆下这些螺丝。

图八 惠科显示器维修

  电源、高压一体板。

图九 惠科显示器维修

  电源、高压一体板。

图十 惠科显示器维修

  电源、高压一体板。

图十一 惠科显示器维修

  液晶屏驱动板。

图十二 惠科显示器维修

  自己利用12V电源适配器跟一口高压板diy的灯管测试器。

图十三 惠科显示器维修

  四根灯管都逐一测试看有没有问题,这根是好的。

图十四 惠科显示器维修

  在其中一个灯管接口上并上一个3KV的无极性电容。

图十五 惠科显示器维修

  大多数灯管坏的,并上一个高压电容就不会有保护了。

图十六 惠科显示器维修

  焊好后测试还是会保护,行不通呀。

图十七 惠科显示器维修

  直接短接坏灯管的接口。

图十八 惠科显示器维修

  短接后测试还是不行,看来只能改二灯管了。

图十九 惠科显示器维修

  试了二种常用的方法来防止高压保护都行不通,只能改为2灯的。

图二十 惠科显示器维修

  焊下这二根础线,不用后边的高压电路,另加一块2灯高压板。

图二十一 惠科显示器维修

  另加一块2灯高压板接ON/OFF、GND+12v这三级线就可以了。

图二十二 惠科显示器维修

  焊开的跳线。

图二十三 惠科显示器维修

图二十四 惠科显示器维修

  准备加的二灯高压板。

图二十五 惠科显示器维修

  二灯高压板接口定义。

图二十六 惠科显示器维修

  剪掉连接我的一边接口,留下三根线来连接就可以。

图二十七 惠科显示器维修

  对应焊点焊接好后,连上高压板。

图二十八 惠科显示器维修

  重新装好,给新的高压板找个位置放好。

图二十九 惠科显示器维修

  新高压板用胶布定下位。

图三十 惠科显示器维修

  按左右二条灯管。

图三十一 惠科显示器维修

  安装好后,接主机开机看下效果。

图三十二 惠科显示器维修

  把亮度调到最高,基本上看不出什么了,正常使用。

图三十三 惠科显示器维修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话说不会只有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吧。

网友:
这个工具开显示器时,太硌手了,,,一天如果活多的话,自己的手容易摩出泡来,,

网友:
如果加电容可好 ,是吧这根怀灯管不插  还是插上 并电容啊?

网友:
高压灯条处能短路吗?

网友:
高压灯条短接?求解?

网友:
惠科的显示器,内部做工太简单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换成LED套件,寿命大大的延长。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   怎么不考虑一下改成LED的。。。。。。

网友:
终于学到怎么改高压板了哈哈。。下次试试。

网友:
我想说 楼主 你说的太详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