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零件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2016-04-20):
家里旧显卡 迪兰的5750 恒金一代,老早就坏了,最近手痒玩修复,发现这个零件不认识啊,求助。r1002的那个到底是什么。。。。

网友A:
O欧电阻呀,,,,,,,,

网友B:
就是0欧电阻啊,装个保险或者直接连起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O欧电阻呀,,,,,,,,

我看上面是O不是0,所以很犹豫啊,跪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0欧电阻啊,装个保险或者直接连起来就行

我看上面是O不是0,所以很犹豫啊,跪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上面是O不是0,所以很犹豫啊,跪谢了

就是0欧吧,直接接上去。又不存在烧的,

网友:
0欧姆 保险电阻

网友:
0欧电阻,直连就好了

网友:
r1002的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
表头量一下就知道了呀,0欧,楼主不会没有表头吧

网友:
你这什么都不知道,先去看看迅维的视屏吧

网友:
100% 是零欧姆的电阻  不行你 看看主板上面

网友:
0欧电阻,当保险用,表面没看出来有烧的样子

网友:
哥们,你确定不是来骗积分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骗分的可能性极高,都维修这么久了,怎么可能连电阻都不认识,还是0欧的电阻,一坨锡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