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待机0.14 南桥发烫

楼主(2016-04-20):
如题 待机0.14   有3V  5v   南桥发烫  就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发烫不排除南桥损坏  当然后继短路也会造成发烫呀

网友:
待机南桥发烫  南桥坏只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可能性 占多少比例  还要你去测试测试!!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坏

网友:
你这样问还不如拆了自己去测试,什么都怕麻烦的话还做什么维修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南桥坏

网友:
只能告诉你有短路,其它的都不太好说

网友:
测量一下南桥上面的小电容   或者拆下南桥测阻值哦

网友:
不一定 打各个电感阻值吧

网友A:
正常待机应该是0.007  8     0.014有短路,EC 网卡 桥

网友:
果断换南桥

网友:
直接换一个不就知道了吗,发帖求助浪费时间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这个还用说吗,直接换了吧

网友:
一般是南桥坏,有时少电压

网友:
南桥估计坏了,换个吧 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待机应该是0.007  8     0.014有短路,EC 网卡 桥

对,后继短路会造成桥发烫。可以先拆了好拆的,再搞桥,看看阻值是否上来

网友:
3,5V先打阻 啊,待机就烫,3V短了把?

网友:
南桥发烫一般3v 短路,估计挂了

网友:
待机南桥发烫  南桥坏只是有这个可能

网友:
测电容啊 没短的话 看南桥后急

网友:
南桥 5v 的二极管坏了也会发热 遇到过

网友:
看看少不少电压,  不少 待机南桥烫 基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换南桥好了

网友:
你量一下 有没信号短路就知道啦 如果其他电压都是正常不短路 就直接干南桥喽 没有什么可以怀疑啦

网友:
有地方 短路是肯定的

网友:
USB 供电短路 引起南桥坏

网友:
南桥估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