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老机子,今天从桌上掉下来

楼主(2016-04-20):
掉下来后,裸板电流只能到0.6左右,是不是没过显卡。测了下各部分电压都有,电压是测不出什么问题,不知道这种情况的维修死了该如何

网友:
这种老主板 没学过。。 麻烦

网友:
板子 80 一张

网友:
确实是很老了

网友:
换板吧 板子很便宜

网友:
945的北桥修的价值不划算!建议换板吧!

网友:
要练手练有潜力的产品!!!!!

网友:
过时产品随风去!

网友:
不过这款机器稳定,xp系统很快办公使用!!!

网友:
这个还有什么好修的啊

网友:
买块主板也就几十块吧

网友:
修好百十块。换板百十块。 换吧

网友:
摔脱焊了吧,都是灌胶的,不好弄

网友:
可以加焊下试试嘛  反正不行就让换版嘛

网友:
呵呵  这种板子貌似X宝上很便宜哦

网友:
换主板吧 很便宜的

网友:
有图纸的话,可以测一下EDID信号有了没有?

网友:
接下来可能考虑SB,可它灌胶,再说换个板也差不多钱

网友:
迅驰三的 也太老了 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ibm板子好便宜

网友:
有空就搞搞练练手。。无空,有钱就直接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