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SA78L 无法开机IT8728F 各待机电压正常

楼主(2016-04-20):
PWR 3.3 V有,,, 就是无法拉低 。。强行开机 可跑吗。。。。如何是好.

网友:
打箭头的脚都测量下

网友:
你要查条件是否满足了  还有看看有没有断线之类的呀

网友:
华硕主板822

网友:
不触发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
PWR 3.3 V有,接那只脚的?开关脚?

网友:
是M5A78L吧    查IO  南桥   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