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10起不来怎么办亲

楼主(2016-04-20):
bios调试了  引导修复了 就是起不来  屏左上角 一闪一闪的

网友A:
重新分区再引导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再引导装系统就好了

你修过这问题?

网友:
现在新机器是UEFI格式的,对应的硬盘格式是GUID,如果装WIN7系统需要把分区全部删掉改MBR格式

网友:
启动模式,硬盘格式,启动项看看对了没???

网友:
硬盘换个来试试,安装另外的版本!很多能成功哦!!!

网友:
没看出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进PE 吧 格式改下。  重新分区。

网友:
来个一键分区试试

网友:
一看就是设置没调好

网友:
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这个好像得先在SECURLTY  里面关闭一项,而不只是BOOT里面的问题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可以用测机硬盘试一下:PE改成RAM的模式,BIOS里设置一下硬盘的启动模式,应该可以的

网友: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应该是没调试好吧

网友:
客户不修  停止

网友:
进PE吧硬盘的格式改了。。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可以先装win7试试,

网友:
不行就安装版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安装板是啥啊?

网友B:
外设都去了试试,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都去了试试,换硬盘

这都不行的  我都快绝望了  救救我

网友:
还是硬盘模式没有设置好

网友:
是不是你硬盘中病毒了?你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手动分区,不要快速分区,这个现象常见,是分区问题,C盘原分区容量改变原值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原装WIN8的

网友:
15楼像在灌水哦。。换个硬盘一切都揭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