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2C 不通电,不触发维修一例!现场直播!

楼主(2016-04-20):
X502C 不通电,不触发维修一例!现场直播!
机器型号:X502C
版号:X402CA R:2.1

故障:不通电,按开关无反应!待机0.00A
维修步骤: 拆机,不通电的机器,打下隔离点有电没。 实测PR8806 两边都没电压。找到问题点了就好办!打了下PR8806的对地阻值正常,没短路!

测PQ8801  D级 19V  S级 0.75V  G级0.75V  到了这里大家看出来了吧。 第一个管都没打开!G级电压不对。 测G级通过一颗电阻跑到了 充电IC 4#上面。 简单的打了下充电IC的条件

VCC 正常   ACDET 正常  ACOK 正常   直接换掉了PQ8801!  通电电流表显示 0.01A 。按下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简单修复!

网友:
钱到手了哦。。

网友A:
最近分数有点紧张。昨晚发了两个帖子把分弄到100分了。。今天再发几个,够用几天了。。

网友:
不错,这修的很快的呢

网友:
隔离这块相对好修点

网友:
修机器 就是要快准狠 不过理论不过关 就快不了了 就像无头苍蝇一样

网友:
不错,技术很高啊!

网友:
看似简单啊。。修起来 不是每个人都能修好。。。学习了

网友:
搞分不容易啊,

网友:
现在的分太值钱了,一分一块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分数有点紧张。昨晚发了两个帖子把分弄到100分了。。今天再发几个,够用几天了。。

现在分好难赚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一次,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厉害啊敢直播,基本功肯定过硬,羡慕啊

网友:
有图修机就是快, 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为什么我发的帖子就不挣分啊!哎

网友:
楼主,可以献出图纸吗,刚修到,加热一下EC可以开机,EC换了,边上的103排组换了,一样

网友:
拆下来量是不是pq8801G极与S级短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支持楼主

网友:
管子gs击穿了吧

网友:
图纸点位都有呀 。。。不分享下。。华硕的图纸真确实难找。

网友:
捡钱了捡钱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华硕的机子,楼主点位图上传一下

网友:
快速秒杀主板。

网友:
楼主高手啊!理论实践都很强大

网友(2016-05-22):
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下楼主在哪 找的图纸 ?

网友(2019-09-01):
我觉得修华硕的都是大神  厉害啊

网友:
你这..也太神速了吧,完全没走半条弯路,厉害,高手!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华硕笔记本不过隔离,当时也想换充电芯片,不过找了一圈儿没有,最后把充电芯片加焊动了一下冷却后嘿好啦,至今没返修

网友:
好像这种保护隔离故障率还满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