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电容式感应按键的原理

楼主(2016-04-20):
电容感应原理是利用人体的感应电容来检测是否有手指存在,在没有手指按下时,按键上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因此按键对地存在一定的静态电容,当人的手指按下或者接近按键时,人体的寄生电容将耦合到这个静态电容上,使按键的最终电容值变大,该变化的电容信号再输入到单片机进行信号转换,将变化的电容量转换成某种电信号的变化量,再由一定的算法来检测和判断这个变化量的程度,当这个变化量超过一定的域值时就认为手指按下。

在电路上任意两个相邻的板极之间形成一个等效电容,因此在电容感应的应用中就人为的创造这样的两个电极,以此来获取一个等效电容。上图是一个电容感应应用的演示板,一共有七个长方形的金属铜箔,金属铜箔的周围是铺地的,这样金属铜箔与地之间就形成一个等效电容。而每个金属铜箔是通过导线连接到感应芯片IO口上去的,因此每个IO口对地获得一个等效的静态电容。这些金属铜箔在实际应用中就作为物理按键,用来感应外界电容的变化。如下面的示意图,在没有手指按下时,各按键对地有一个等效的静态电容,当有手指按下时,人体电容就叠加到按键上,使按键对地的电容增加,这样获得的电容Cp再输入到芯片种进行处理。

网友:
这个跟手机的电容触摸屏是不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
有模拟电原理图,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