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V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6-04-20):
版号:f83vf  rev2.0    用电池可以开机显示 插上外接电源开机测试待机有3.3V和5V。 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27就掉到0.02  在测试待机电压5V变成1.8V了  3.3V正常 ,不能再接着开机了。待机芯片是RT8206A,5V3V分别由14脚EN1和27脚EN2开启 然后测量EN1/EN2开启信号,发现EN2有5v电压,EN1为0.4v,EN1明显不对.(EN1为5v开启,EN2为3.3v开启。)  查找EN1(ENBL)的来源,发现ENBL由5VO_ENBL转换而来  然后再查找5VO_ENBL来源,5VO_ENBL由+3VO经过一个Q9105复合场效应管转换而来。接着测量复合场效应管Q9105第5,6,7,8脚有3.3v,第三脚有3.3V正常  第四脚分压也有16V。在下来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从网上看了类似的帖子   自己换过EC 充电芯片 还是一样. 求个思路        文字和图纸不知道怎么排。

网友:
这个不能用电源开机的 你有图纸可以查一查5V为什么不正常 阻值正常不正常 电池模式下也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裸板测试5V阻值是265    3V阻值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