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发篇水帖打发时间……E49AL 暗屏

楼主(2016-04-20):
     最近比较闲,维修这行越来越难做了,修本的一个月都没几台,那叫个惨(┬_┬)。。
     接了台Lenovo 昭阳 E49AL 独显 intel i3 板号:11310-1 客户说屏暗,有时亮了一下几秒之后就又暗了,说进过水,留机开单维修。客户走后拆下主板发现 此处有点腐蚀痕迹,其它地方没有发现进水和掉件、维修过痕迹。此处是个保险,清理过后万用表量了一下无易常。
      到论坛上找了个图纸,量了一下屏幕接口电压:DCBATOUT_LCD-1、2、3PIN 19V 背光开启BLON_OUT_C-5PIN 3.2V   3D3V_CAMERA_S0/3D3V_S5/3D3V_AUX_S5-13、17PIN 3.2V,LID_CLOSE#1-3.2V 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到论坛上看到说相当于休眠信号,不知道对不对。 3D3V_S0/LCDVDD-37、39、40PIN 3.2V 电压都正常,看来不是主板的问题,接下来换了一块屏,故障一样。接下来一根一根的量屏线,发现有3根不通,通过图纸看线序是DCBATOUT_LCD没有到屏,拆开屏线发现与主板连接的那面金脚趾腐蚀断了,用刀刮开飞线连接上,接屏通电触发,开机屏幕显示OK,机器修复。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发一篇打发一下时间,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各路大神小心拍砖!!!

网友:
难度不高,但是思路好

网友:
呵呵,屏线坏了啊。下次看来先测测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