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板号:LA8131P电池可以开机充电器不开

楼主(2016-04-20):
E430板号:LA8131P电池可以开机充电器不开,电池开机插充电器不充电!拆机祼板上电源,3/5V正常,按开关无反应,BQ727换了一个还是这样!请大神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就按不开机修

网友:
听上去 感觉 好像 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建议楼主查查保护隔离这块电路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隔离  ec检测这块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