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g4 温度高

楼主(2016-04-20):
版号:DAR18DMB6D1 REV
温度很高。 扇热也做的很好。 风扇也转。 但是 用鲁大师 测温度直接上80度。 请问这个是刷BIOS 么?
刷BIOS

网友:
这款机器温度本来就高,只要不掉电、蓝屏之类的就行了

网友:
解决不了,设计问题,要不就换I3双核的cpu

网友:
换一套散热看下,包含导热垫

网友:
出风口的排热量咋样?风速如何 是不是导热管坏喽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散热器好吗 怀疑BIOS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铜管问题,

网友:
吧风扇和铜管接口处密封好,不要漏风,cpu和显卡的铜管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