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US6/S7 LA_A321P REV 1.0 联想S410 bios 独显

楼主(2016-04-20):
ZIUS6/S7 LA_A321P REV 1.0 联想S410 bios 独显

网友A:
试下看能不能用。我这个是掉电呢?

网友(2016-05-24):
能不能点亮

网友:
联想的板越来越差了

网友:
发资料就应该像这样发 配图

网友B:
楼主麻烦测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我的那个电阻腐蚀了 CPU背面主板上javascript:;

网友(2016-06-27):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测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我的那个电阻腐蚀了 CPU背面主板上javascript:;

回楼上我的万用表测量结果是78.5k

网友(2016-08-06):
我也想要 希望是好的

网友:
希望是可以的

网友(2016-09-10):
有点亮的吗  亲  告诉一声

网友:
估计要备份的才行

网友(2016-10-10):
老板开机是 快还是 慢的啊

网友(2016-11-18):
可不可用呀

网友:
可以用的,我拆机备份的

网友(2017-10-06):
我测试一下再,虽然可以开机,但是需要插拔内存每次,否则就不触发,我刷一下看看

网友C(2017-11-18):
引用 网友A:
试下看能不能用。我这个是掉电呢?

我现在遇到这个也是开机有显示就掉电。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2017-12-20):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这个也是开机有显示就掉电。你的搞好了吗?

掉电一般bios问题和EC。你在查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 和我的版号一样  看看行不行了

网友(2018-04-08):
楼主的BIOS 好用的 我试过了  其他的都不用试了 我一共下载了10个BIOS  就搂着这个好用 其他都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更换cpu,可以下载吗

网友(2019-10-03):
里面怎么有两个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的确可以用,我下了好多,这个是唯一能用的。谢谢!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