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一直处于DFU模式

楼主(2016-04-20):
求助:接到一台iPhone6一直处于DFU模式,用ITUNES刷机可以通过,没有报错,但还是处于DFU模式。UMT主板,测CPU和硬盘的所有供电都正常,I2C都正常,怀疑CPU问题,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一台,刷机全部正常,刷机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是只要一重启,就进入DFU模式,搬板也没有解决

网友:
等着楼主给出答案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    刷机多刷几次就能过  但是 只要关机  或者重启 就是Itunes 状态

网友:
CPU的问题,这个搬板没用的

网友:
我是碰到刷不进去。

网友:
无限DFU一般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基带和硬盘就好了

网友:
到底是cpu的问题还是硬盘和基带的问题呀

网友B:
看下刷机扳错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换了硬盘也没有修好。

网友C:
已解决,重植CPU搞定,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刷机扳错吧。

小周同学是来刷分的吗?被我逮到了吧

网友:
CPU问题来的吧

网友:
唉,我是根本就刷不进去呀,报错9,估计是CPU问题,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重植CPU搞定,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你好,丛植CPU有风险吗?大概能有几成的把握,我需要拆个A8的上盖,可以单独拆装吗?新手刚来论坛,没机会去实地学习。。。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丛植CPU有风险吗?大概能有几成的把握,我需要拆个A8的上盖,可以单独拆装吗?新手刚来论坛,没机 ...

最好把整个CPU撬下来,然后分离A8上盖最好,你光翘A8上盖也可以但是保不准把CPU弄爆锡了,多练练就可以干了

网友:
高手呀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一台,刷机全部正常,刷机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是只要一重启,就进入DFU模式,搬板也没有解 ...

不会吧 这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