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神舟K650C换南桥亮机慢。

楼主(2016-04-20):
完美解决神舟K650C换南桥亮机慢,板号6-71-W35S0-D0。花了50大洋让一老师帮我改的BIOS程序,测试能用。

网友:
刷U33芯片,2M的那个

K650C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经验,神舟只要是4代主板。我上面的BIOS都能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型号的机子,4带CPU的神舟机子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型号的机子,4带CPU的神舟机子就可以用?

是的,一个神舟厂里的师傅和我说的。只要是4代CPU 这个BIOS就能用。我没证实过,你们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哥们,刷了你的BIOS好了!

网友(2016-06-24):
MARK  马上下载试试

网友:
刷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4代 I7  开机不显 要等5分钟才能显。

网友:
4代都通用?

网友:
我的也是神州的K650C 看电流都正常了,应该是亮了但就是屏 外接都不显,下你这个试一下看

网友:
BIOS是好的,我的板号不一样也刷亮 了,大家放心下吧,不过我的是4代的U哦

网友(2016-07-30):
这么牛逼的BIOS ,下来试试

网友:
花了50大洋让一老师帮我改的BIO

网友:
麻烦问问大家,合成bios,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2016-09-13):
我刷K610C不行

网友(2017-07-22):
k65c-i7  d4不知能不能通用 下载来试试。

网友(2017-09-01):
我的就是开机慢,15秒才显示 明天刷过试试

网友(2018-02-10):
怎么下载啊,刚注册就花了2块,结果啥都干不了啊

网友(2018-03-14):
试过了 只刷了U33就行 开机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