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3A1QT的无线网卡,毛病太伤脑筋了,求解脱

楼主(2016-04-20):
一台SONY SVF143A1QT,板号是DAOHKCMB6DO REV: D,冷机器开机,无线网卡提示没有可用资源,是感叹号,重启机器后就正常使用无毛病,每次都这个样子,系统装了,WIN7,WIN10都不行,无线网卡也换了2-3个,瑞昱的,INTEL的,博通的都换过,也是一样的毛病,不知道哪里问题呢~~求大神给个思路。。BIOS下载官网的更新过了。。这个机器官网提供的驱动是WIN8的64位,但是我感觉不应该和WIN8系统有关系吧

网友:
主板问题吧 。  好修就修, 不好修 就别修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USB 网卡 试了吗 ?

网友A:
要不试试让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强制开启,不过无线开关用不了了

网友B:
无资源是什么意思,天线没作用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试试让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强制开启,不过无线开关用不了了

强制开启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资源是什么意思,天线没作用还是

就是没有中断可用,但是笔记本又没有可调中断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