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 死活不出PWRBTN# 求助

楼主(2016-04-20):
  联想N480  版号bm5238 此机器是进水机器 开始现象为待机3 5v会掉  发现是acin 不正常 修好待机正常   就是不触发   供电 时钟好像是自己产生的  复位正常   lid正常   ecbios 刷过几个  用示波器测也有读取信号   开关到ec跳变正常  就是PWRBTN# 死活没跳变 3.3v   按照时序前面全部正常  是不是少测了什么信号  求大神提醒

网友:
3 5v 好信号也到ec了

网友A:
这个要查io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都正常就是io坏了

网友:
既然死活不出   为何不考虑一个一个换呢    EC你又是否换过呢     大侠    如果痛苦就直接换板秒杀吧   只要能赚钱      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查io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都正常就是io坏了

ec肯定换过了

网友:
打下对地值

网友:
PM_PWRBTN_L 的?

网友:
EC满足条件就换一个试试,EC坏了也会导致不出pwrbtn

网友:
PM_PWRBTN#,或者把EC脚为挑起来,看有没有发出

网友B:
ec的PWRBTN#脚翘起来或先摘到ec,上拉电阻摘掉,然后打下值
看看是不是断线或桥空焊

网友C:
告诉你二个维修方法吧;;第一个。人工配置PWRBNT#信号。假如拉低。换EC换南桥。假如人工配置正常。那么EC。南桥基本上是正常的。第二个办法。你前面待机部分还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二个维修方法吧;;第一个。人工配置PWRBNT#信号。假如拉低。换EC换南桥。假如人工配置正常。那么EC ...

强制拉低没有用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PWRBTN#脚翘起来或先摘到ec,上拉电阻摘掉,然后打下值
看看是不是断线或桥空焊

桥拆掉 有跳板了

网友:
查一下有无短路

网友:
把EC脚翘起来就知道那边问题了

网友:
判断是不是桥拉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强制拉低没有用  试过了

你能不能认真看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不能认真看一下呢。

拉低试了下  不能拉低  但是想不到还有什么信号没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