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郎省电王355待机IC雷击炸裂,请帮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4-20):
(图片)

网友:


网友A:
如果有一个脚位是空的(第六)那芯片应该是 P1014AP06 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一个脚位是空的(第六)那芯片应该是 P1014AP06 芯片

第六脚不是空,实际是有脚的,只是没有焊,空在那了,P1014ap06好像第6脚没有

网友:
如果手上有  代换试试

网友:
长城电源的待机部分也有用这个IC的,,

网友:
看此电源的做工品质一般,维修价值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六脚不是空,实际是有脚的,只是没有焊,空在那了,P1014ap06好像第6脚没有

不行就用通用模块改一个.......

网友:
这电源前面高压部分省了不省零部件,我们都做备件用,不修的。

网友:
雷击的,就只坏了个芯片吗,不知道型号就改

网友:
在路测量其它二级管、三极管、431均未见坏,只是保险管坏,其实没多大维修价值,闲来没事时研究下

网友:
闲来没事时研究下,好

网友C:
明显的待机管理芯片 。TNY267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待机管理芯片 。TNY267系列的

TNY267系列第六脚是空的,但这里实际有脚,只是未焊接

网友:
这个真是省阿,EMI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