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这硬盘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6-04-20):
一个320G的硬盘,做好系统后用一次文件就丢失啦,经用MHDD扫描是这样的 还能修复吗?

网友:
不用折腾了,直接报废好过了

网友:
这样应该是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坏道是物理坏道吧,你应该可以听到卡盘的声音

网友:
这种是物理坏道吧。。估计修不好了。

网友A:
此硬盘共有2个磁头,其中1个磁头有坏,通过专业砍头能修复,变成160G了。

网友:
西数AAJS的硬盘都两个刺头双碟,坏一个刺头就不好用了,这客户摔机了?

网友:
1590 pin,一个头坏啦....

网友:
这个坏道是物理坏道吧

网友:
损失一部分容量来屏蔽坏道,若有敲盘咔嗒异音,传动马达,磁头臂有故障,只有不计成本开盘探查更换

网友: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换个新的就好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奇迹

网友:
修好了,也用不久

网友:
这样的硬盘还是扔了好,不然有得烦

网友:
还有高手能修这样的盘呢,见识了!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不过变160或者80G了

网友:
这个盘的质量真不太好

网友:
什么都不说了, 直接换硬盘!!

网友:
报废吧,这才刚开始就这样了

网友:
什么样了  没有图  没讲原因

网友:
修得好,不过得变160G

网友:
继续扫完,看后面会不会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硬盘共有2个磁头,其中1个磁头有坏,通过专业砍头能修复,变成160G了。

是不是DISGEN 就可以砍头啊!  我记得是可以的 不用说明专业软件吧

网友:
调磁头适配再试试,还不行就砍头~

网友:
报废咯,卖了也不放心呀,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DISGEN 就可以砍头啊!  我记得是可以的 不用说明专业软件吧

用DISKGEN先砍砍试试再来说吧 ……。

网友:
DISKGEN真的这么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先砍砍试试再来说吧 ……。

大神有什么高见  还请不要吝啬指点~~

网友:
估计修不了,不过可以砍头试试。

网友:
做实验品还可以的,但不要装东西为好

网友:
诶,硬盘出问题一般都是换的吧,感觉修修也不放心,出问题麻烦

网友:
应该是要报废了

网友:
一串串的坏道,修复不了

网友:
别修了,现在就WD的还修,ST的一般直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