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ATX3.3V的对地阻值只有35 正常吗

楼主(2016-04-20):
GA-G41MT-S2P ATX3.3V的对地阻值只有35 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有电压吗

网友:
只要有3.3V的电压,那这个阻值就是正常的

网友A:
这个阻值主要看你是不是通电测的,如果通电测的就不准,如果有3.3V没有拉低的话就算正常

网友:
正常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值主要看你是不是通电测的,如果通电测的就不准,如果有3.3V没有拉低的话就算正常

一般阻值都是断电测量多。

网友:
接个3.3V上去看有没有拉低就知道了

网友C:
不正常,我这有 对了70的  200W的电源接空板,3.3v 拉低到2.4V     正常在600 以上

网友:
三十几一般是正常的

网友:
测阻值只是想知道电路有没有不良,你都知道电压了,直接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阻值都是断电测量多。

通电后 不插小4P   3.34V正常   插上小4P 马上掉电1.1-2.0之间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我这有 对了70的  200W的电源接空板,3.3v 拉低到2.4V     正常在600 以上

兄弟说得对 确实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值主要看你是不是通电测的,如果通电测的就不准,如果有3.3V没有拉低的话就算正常

插上小4P 被拉低

网友:
一般阻值都是断电测量多

网友E: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我刚测过跟您一样的板子,

网友:
只要不拉低。就没关系

网友:
对地打值要断电,红笔接地,黑笔打被测点,如果只有35,板上应该有微短路的!可以通电时摸下哪里发烫来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通电后 不插小4P   3.34V正常   插上小4P 马上掉电1.1-2.0之间波动

那推测是小4PIN接口部分存在微短路,可以烧机看下。

网友:
那就查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推测是小4PIN接口部分存在微短路,可以烧机看下。

版主帮看下 这种烧鸡方法 具体怎么接线 怕连接错误 损坏可调电源

网友:
是不是找个废旧电源 把小4P剪下来 黄色12V接可调正极 黑色接负极吗 如果不是 请指正  电压和电流具体如何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我刚测过跟您一样的板子,

你的3.3V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的,我手上正好有这块板,测了一下,二极管档570左右。。

网友:
如何快速判断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