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

楼主(2016-04-20):
有0.01待机按开关电源跳变0.03掉电,已修复正在测试,我的是南桥虚焊加焊之后亮机正在测试,发个贴可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A:
我的这台机器也是,加热南桥就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台机器也是,加热南桥就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不知道,我这两天一直在测试着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不是时开时不开?  昨天也来了台。 之前好像修过这个机器的 刷次BIOS亮一次 。这次来的又是时有问题时无问题  客户说没人为现象。 准备修怎么测试都是好的。也都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不是时开时不开?  昨天也来了台。 之前好像修过这个机器的 刷次BIOS亮一次 。这次来的又 ...

恩恩   就是这问题,我之前想更换南桥旁边的电容,于是拿风枪吹,然后就用了好几天 ,没出问题   然而过了几天客户的机器又开不了机了  拿过来我就果断加焊了南桥,不知道能好不,在我这都试了好几天了,客户才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