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电源板编号5800-p32ttu-0120

楼主(2016-04-20):
近日接修一台雷击创维机器,求图纸,电源板编号5800-p32ttu-0120,谢谢.

网友A:
希望下列案列能给你帮助
创维5800-P32TTU-0120待机电压不稳(已修复):

近日接修一台雷击创维机器,电源板编号5800-p32ttu-0120。
待机IC608(A6159M)爆裂,R18 (2.2欧姆),D611损坏。D611图纸无此位号,参考其他A6159M图纸,用15V稳压管代替。
更换上述元件,现在出现+5V输出电压不稳,3.3V-5V之间不断变化,外围元件基本上排查一遍,无果。。
现供上通电测量的相关数据,请大侠指教。。
IC608 1. 0 V 2. 10V-16V变化,3. 0V 4. 0V-8V变化 5. 233V  6.7. 315V.
+5V输出:3.3V-5V变化。
Q604(TL431)R .1.5V-1.9V变化,A .0V, K .3.1V-3.9V 变化。。
修了好几天,头都大了。。。
你换换431试试,因为雷击还有5V变压器也有可能
D611为20V稳压管,图纸有标注;5V不稳,不过已经有振荡说明电源块已工作,只是稳压部分工作不正常,不要把检查重点都放在光耦的次级,还要检查从光耦4脚到A6159块第2脚的电路及外围件。
引用 网友B:

师傅你提供的图纸参数不一样的
我的这块电源板是168P-P32TRF-01,5800-P32TTU-0120.
IC608(A6159M),IC601(L6563)
这块电源板我已经修了好几天了,Q615已经断开。
待机电路IC608,IC609(pc817),D609.D608(IN4007),C652.C682(50V47UF),,Q604(TL431)都已代换无果。。。
看看光耦1 2脚接的贴片电阻   三极管    一般是贴片电阻阻值变大
地毯式换一遍,要知道遭雷劈的机子,好多零件都处于假死状态。
地毯式换一遍,要知道遭雷劈的机子,好多零件都处于假死状态。
上午检查了一下,次级稳压环路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给次级5V单独接一组外置电压,Q604(TL431)K. 4.97V
R. 2.43V.
电源初级IC608 2叫4脚电压还是一样跳动。。
初步怀疑变压器或者4脚外围电路了。。。。
这个图纸对吗?
上午检查了一下,次级稳压环路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给次级5V单独接一组外置电压,Q604(TL431)K. 4.97V
R. 2. ...

重点检查光耦4脚A6159的4脚外围,或断开D616A试一下电压是否稳定就可判断故障部位;输出电压高或低故障一般在光耦的次级取样电路,电压跳动不稳故障可能在电源的初级。

机器已修复,就是D611这个稳压管参数不对,我从另外一块5800-P40TOS-00板上拆下相同位置的二极管D611A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下列案列能给你帮助
创维5800-P32TTU-0120待机电压不稳(已修复):

能上传一张图纸吗?...............

网友A:
给你上传一张5800-P32TTU-0150的图纸,你借鉴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上传一张5800-P32TTU-0150的图纸,你借鉴一下吧

谢谢,已决定换板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决定换板维修了.......

留下板慢慢研究

网友:
也是这样打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