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B971P V1.0进水,没有内存供电

楼主(2016-04-20):
HP LA-B971P V1.0进水,没有内存供电,查到怀疑是PUM1芯片出问题,型号:4B=1M,哪位大哥有资料发一个上来吧,不然就修不下去了,

网友A:
需要图纸  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芯片的图纸资料,型号:4B=1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图纸  还是什么?

需要 4B=1M 这个芯片的图纸资料

网友:
问一下卖芯片的  这个叫什么型号  再找图纸

网友:
看下图纸  或者找卖芯片的

网友:
只能问卖 芯片的了  我碰到这种情况 直接就问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