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前楼的几位了

楼主(2016-04-20):
如图中的桥在值好珠子后要焊回主板上时要不要在珠子上面图上一层薄薄的助焊济?诚心请教,必多为大家加分。

网友:
我一般刷一点,不过切记不要太多,如果多了就会造成芯片会偏离的厉害

网友:
我是刷了的!!! 刷了比较好弄

网友A:
怎么回复的人这么少,我也很想知道。自己焊接技术太差,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风枪的问题,吹了个主板上的场馆用了5分钟

网友:
我只在焊盘上涂一层 芯片对正了 就直接焊

网友:
可以抺上薄薄的一层在主板上,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的方法是:不能不图,但能图多薄就多薄,以防连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复的人这么少,我也很想知道。自己焊接技术太差,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风枪的问题,吹了个主板上的 ...

温度问题吧。风和温度没有控制好,。一般场馆,半分钟最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涂不涂无所谓的。。你的芯片上有

网友:
我一般是给板子上涂一层

网友:
一般都是清洗干净,主板和南桥涂一层薄薄的就够了,多了会移位,温度一般在100-150左右就暂停3分钟左右,以免爆了.

网友:
芯片上我一般没涂,涂在主板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复的人这么少,我也很想知道。自己焊接技术太差,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风枪的问题,吹了个主板上的 ...

你是什么风枪?风速调到多少?温度调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风枪?风速调到多少?温度调到多少?

杂牌 塞克858 风速5 温度450,吹不动,估计是风枪的问题,什么牌子的风枪好用,推荐个,别太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问题吧。风和温度没有控制好,。一般场馆,半分钟最多

像是风枪的问题,吹个路由器的板子300度就行了,吹电脑板子450度都吹不动

网友:
还是加一点好 不容易虚焊

网友:
我到没有加,就在主板上加的

网友:
主板上加点焊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复的人这么少,我也很想知道。自己焊接技术太差,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风枪的问题,吹了个主板上的 ...

是方法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都是在主板上涂一层焊膏的,涂芯片上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