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档C1,插内存没有供电,不插供电正常

楼主(2016-04-20):
GA-G41MT-S2档C1,插内存没有供电,不插供电正常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啊,插上内存看下内存供电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A:
内存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内存正常就查供电

网友:
不可能吧,楼主好好量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楼主你有假负载吗?用假负载上上去,在接个内存条上去。量下关键的电压阻值等

网友:
内存是好的就看下内存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就那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还这样也可能是供电不足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