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进水,加电源98电流

楼主(2016-04-20):
6进水,加电源98电流
进水

网友:
开机键有1,7V,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电流停在98,按开机没用

网友:
pp_cpu这条上面的电容C1290,L1209没有阻值,加电电流停在60那里,是不是电源U1202问题

网友:
连一下电脑看看,看看刷机报错多少

网友:
开机线路查一下看看

网友:
不要扩大故障,查电压哪里没电压就找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