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进系统后usb鼠标不能用,PE里却一切正常,不科学啊。

楼主(2016-04-20):
很奇怪的机器,原来有3个usb口,客户讲左侧一个早就不能用了,还剩两个。问题是不认usb鼠标,但是u盘可以用。经简单检测,触摸板一直可用,只是usb口故障,折腾几次的结果如下,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1 拿来时是win7系统,插usb鼠标、u盘都有提示,但是出现问题,都不能用,比客户描述的严重一点。

2 usb鼠标不亮。

3 用我的u盘开机,可以进入pe,pe里鼠标可用,恢复win7镜像、释放没问题,进系统后依旧usb设备都不认。
4 重装为xp系统,进系统后u盘可用,usb鼠标不能用。

5 值得一提的是,装xp时,u盘启动极慢,启动菜单都是一行一行显示的。28M的img一点点加载,一点不像i3的机器。

不敢直接干南桥,怕给干大发了,各位分析一下,会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测量一下接口的供电   阻止都正常不正常 BIOS里面看看

网友:
bios   供电  驱动    最后在去看南桥吧

网友:
硬盘换过了没,有可在有问题

网友:
进系统时候测量USB 供电时钟数据

网友:
楼主  修好没什么  问题

网友A:
5v电压看下阿是不是不正常,5v负载够吗

网友:
接口供电阻值都要量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电压看下阿是不是不正常,5v负载够吗

我也是怀疑带负载能力差,可是电压好测,电流不好办

网友:
刚才拆开检测,发现原来不能用的那个口,一条数据线对地短路,不想搞了。人家原来是亮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