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6-04-20):
主板通电大短路,摘电池,拆机。发现19V对地短路,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小电容击穿。断开相应保险,查出电容位置。整个维修过程比较简单,其实我是来赚下载分的配上高清图片,供查缺补漏!

网友:
遇到此机器此问题,可以先找这个电容

网友A:
秒杀机  直接搞定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机  直接搞定收钱

是滴!嘿嘿

网友:
捡死鱼了    楼主

网友B:
烧鸡大法屡试不爽

网友C:
烧机大法有点不好,就是烫手。这个情况我是先看有没有电容变色烧黑等。

网友B:
我很想知道你收费客户是多少钱,一般这种大短的毛病

网友D:
这个电容拆掉不补行不行啊?

网友E:
电容大短坏 一般都能看出来的

网友F:
大短路一般都是送钱的

网友:
这话说得,哈哈,笑屎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屡试不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大法有点不好,就是烫手。这个情况我是先看有没有电容变色烧黑等。

不用烧鸡,一般都是这种小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知道你收费客户是多少钱,一般这种大短的毛病

这个收200块,已付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拆掉不补行不行啊?

可以啊,但是我补上了,设计他有,就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大短坏 一般都能看出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短路一般都是送钱的

哈哈,还不错,赚到钱了

网友:
大短路一般的都是电容惹祸,烧鸡打法很容易修复

网友:
大短路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公共点电容大短的都是送钱,要是上管大短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用手模模就好了

网友:
好像是个通病

网友G:
你是来刷存在感的以

网友H:
这个太好挣了,后级不烧

网友:
什么手机这么高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来刷存在感的以

我是来赚下载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太好挣了,后级不烧

我是来赚下载分的

网友:
就是普通手机啊,小米2s,拍照注意对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