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联想B465却色

楼主(2016-04-20):
客户拿来一摔的机器 却色本身的屏幕已经损坏  换新屏 发绿  外接正常   直接拆机 打屏接口对地阻止 答案瞬间出来了 21脚无穷大 别的都400多 查其来源       来自于R315 再风扇接口处看到其电阻不见了 由于是0欧的直接连接起来 测试 正常了   其实故障很简单 修机器要按部就班的修 别一上来就觉得是显卡摔掉点了  这样很容易误事  这机器我差点就先干显卡了  还好查了下

网友:
数据信号线阻值无穷大 屏没问题的话就是到显卡的线路或显卡本身了

网友:
来了啦啦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神秘刺杀者 -2

网友:
楼主的案例再一次说明测量很重要,不能凭经验修机。

网友:
细心才能修好机子 给你加分

网友:
是呀,这又是多么痛彻的领悟呀……

网友:
虽然不复杂,但原理还是值的人沉思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干显卡的

网友:
这个是屏到显卡的lvds线吧

网友:
维修过程中的测量很重要

网友:
绝对先测量啊 一个 显卡好贵呢

网友:
细心很重要,现在的显卡以前那么容易坏了

网友:
又见证了一列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以我这种经验不多的人来看的话,估计是显卡摔掉点,然后干显卡,干了不行,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