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这电视是不是逻辑小板问题?

楼主(2016-04-20):
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逻辑板的问题,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问题

网友:
屏问题,我这里一块和你一样的故障现象。换了原装驱动板故障不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驱动板是没问题的,可能屏上面的逻辑小板或者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 那设备去压一下屏 的那个排线有可能会好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