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E430 板号LA-8131P REV:1.0

楼主(2016-04-20):
没有待机35v电压。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发现PIN1和PIN2无电压,如图: ,继续往前来到下图所示: 发现只有拆掉PQ407就有35v了。但是强扭的瓜不甜,还是不开机,装上PQ407无待机电压,由此可知PQ407导通无待机,截止有待机,所以BM#必须为低才可以,实测为高,说明EC不正常。查EC工作条件正常。EC本身自带程序,,要买剪板了,就是不知道装上怎么样,就看明天芯片到来了

补充内容 (2016-4-21 13:19):
换个剪板EC。在刷U6已经修复了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EC的线性供电,还有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B:
检查下EC的条件都够吗

网友:
二次的条件确实都满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EC的线性供电,还有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

正常。检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EC的条件都够吗

供电,复位,LID.时钟集成在EC,ACIN为高。BM#断开就有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检测过了,

嗯,那就真有可能是ec问题了,那断开bm#能亮机吗我想知道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修的时候  记得发帖通知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