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没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4-20):
主板:七彩虹CF-G6-MX   版本号2.7A

故障现象:不显示  (没有PCI槽,不能插诊断卡,不知是不是跑码)

先查供电,内存供电1.57V,正常;桥供电,忽然发现没处可查,无法判断哪个是桥供电,先跳过吧;总线供电1.1V,正常;CPU供电,0V。

看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UP6203A。查资料,得到PDF图

在板上找到14EN脚,太小了,检查周边小元件,EN受控于QV10小场管(702)的D极,QV10受控于QV9三极管(1AM)。

测电压,QV10的D极为低电平,不正常,正常应该是高电平;G极高电平,与QV9的C极相连;
测得QV9的B极为高电平,E极接地,那C极应该是低电平才正确。
所以判断是QV9坏。

拆下,换了一个三极管,人品不行,CPU还是没电压。可能吹下来的时候坏了?

再换一个,上电,显示,CPU供电1.3V。

关电,洗板水洗干净,再上机测试,正常,收工。

网友:
楼主细心,这个有一些是分压出

网友A:
是由哪个电压控制产生的EN呢?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经验

网友:
用心哦  就需要你们这样的帖子辅导我这样的新人

网友B: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块这板子 不过芯片是rt8859m

网友:
台式机CPU供电开启基本都是这样,连2个管子

网友:
LZ细心  技术NB   另外手机像素太高了; 杠杠的

网友:
维修过程写的简单明了,维修思路很清楚,感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实地小白受教 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没事多来泡泡论坛吸收前辈经营总有一天咱也能是大神

网友:
理论扎实,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由哪个电压控制产生的EN呢?

应该是总线电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由哪个电压控制产生的EN呢?

内存供电或总线供电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块这板子 不过芯片是rt8859m

我正在修RT8859M,能说一下你是怎样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围电阻变质
好的,谢谢你

网友:
简直是秒杀、直接查重要点。

网友:
又是这种垃圾管惹的祸,我都修了N片,基本都是它,是通病

网友:
Q10 d直接过去en的? 应该还有个上拉电阻把???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啊,修供电就按时序来

网友:
rt8859m,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73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