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10C-I5 D1有显一分钟后报警断电(附图纸)

楼主(2016-04-2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神州K610C-I5 D1机器,故障为开机有显,一分钟后报警,右上角键盘灯闪烁,报警几下后自动断电,断电后能继续开机,报警后又掉电。量全板电压,发现独立显卡供电NVVDD无
查供电芯片UP1642 第3 EN脚电压为0.8V,明显偏低

EN脚由3V3_RUN通过PR149上拉,受控于PQ12。量PQ12 G极正常0V。量PR149一端3V3_RUN电压为0.9V不对

追查3V3_RUN来源

3V3_RUN由3.3V通过PQ13转换而来,量PQ13 G极电压为1.79V明显偏低,不能使PQ13完全导通

细看发现PQ13旁边的PR71有腐蚀,PR71上拉SYS15V电压14.6V正常

更换PR71后显卡供电NVVDD正常

装机进系统拷机OK~~

网友:
修修补补发发贴又是一天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出的故障挺多

网友:
这个17d桥坏的多,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神舟的也开始学着报警啦

网友:
没有搞过这种机子。没想到独显不出还会亮机。学习了

网友:
蓝天代工的这种机器只要显卡工作不正常就报警然后关机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大神修机就是看贴的人都爽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这个机器 老是烧上管 估计是显卡坏了  也是报警关机

网友: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A:
显卡供电没有 报警 第一次见

网友B:
独显不出还能报警,这机器也算做的不错,估计是集显工作了显示出来,然后检测不到独显工作,就报警了,不知道报警的时候屏上是什么显示,好奇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不出还能报警,这机器也算做的不错,估计是集显工作了显示出来,然后检测不到独显工作,就报警了,不知 ...

报警屏幕无提示,嘟嘟几下后断0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没有 报警 第一次见

我也第一次见

网友:
3.3v-run偏低,这个电压去那么多地方,怎么可能只有显卡没供电。楼主在编故事呢。

网友:
这是转换电压  只开启显卡供电吗?     还有没有去别的地方?

网友:
寻根问底的技术不错。

网友:
可以蛮   这种情况  神舟的板常出现在这种问题

网友:
进水损坏了,看样子

网友(2020-03-05):
很好的,学习下,谢谢 了..................

网友:
维修前的仔细检查少不了,虽然你走了正常检修流程,但比起秒杀还多了点时间不是吗?
但还是修出来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