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定时有背光无图像问题

楼主(2016-04-20):
G470刚开始是进水机,上家修过了,南桥换了。,BIOS也换了,但是试机时候能开机不亮。测量发现待机电流有点大。发现桥电压待机下就有1.0V,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 了,发现开启脚 待机下有电,直接找到控制信号一测发现不通EC的开启脚 。原来是断线补好正常 能亮机了,但是新的问题 出来了。开机有时候能正不[常亮,有时候一开起来就是有背光无图像。进系统后发现没有独显驱动打上后。有了,但是一开网页开始一卡一卡的。并且还黑屏一时一时的,显卡没有动过。怀矣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还说不准。,请各位同仁给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机器 应该是断开独显供电 可以启用集显亮机进系统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一个hp6550b 一开始不过内存 ,刷完bios后过了 大小写能切换 屏幕背光亮了 ,没有图像 集显的 怎么搞啊,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