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华硕hd7850 1gd5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20):
显卡到手 试机不亮,测量显卡各大供电。发现除了 7805产生的5V电压,还有PU882 RT9018B(显卡背面红圈内芯片)产生的1.8V正常之外,其余供电完全没有.

进一步测量 显卡正面3个红圈内的 8脚PWM芯片  的7脚  发现没有开启电压  跑10多分钟线路后发现,开启信号是由显卡背面绿圈的 场效应管控制产生的 ,顺藤莫瓜发现这个管子的 电压是受控于由PU882B的 1脚的 PG,到这里故障原因就清楚了,1脚PG不正常,由于没有 芯片就加焊了 一下,居然正常了,我晕..

上机测试已经亮机了 ,不过有个新问题,就是花屏,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看卡这种花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顺便附上 保存的 显卡bios(注意上传的不是压缩包,请直接更改后缀名为。bin或者rom使用)

网友:
菜鸟帮顶,pwm居然会虚焊,说明其他位置也可能虚焊,检查显存。(说的不对请不吝赐教)

网友:
核心虚焊会这样吗?菜鸟同问

网友:
显存虚焊也会花呀,先从易的做起,加焊显存先,不行再加焊GPU

网友A:
AMD HD7850 7870,R9 270X之类的卡,核心比较容易坏,一旦出现花屏,驱动打上以后黑屏等现象,基本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HD7850 7870,R9 270X之类的卡,核心比较容易坏,一旦出现花屏,驱动打上以后黑屏等现象,基本就是核心 ...

那就是 死卡咯

网友:
试着加焊一次核心,如果故障更严重或者无变化,可以确定核心死亡。。。

网友:
如果是加焊GPU,温度曲线是怎么样的,求指点。

网友:
主芯片或者显存花屏的。

网友:
先测试显存呀!

网友(2016-05-29):
和我的一样,竖两条花  ,估计是显存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张不能驱动的,核心不知道死了么

网友:
能点亮核心不一定坏先加焊核心有条件先用软件测试显存,不过我也没有这种软件,如排除显存就取下核心重植了

网友:
条纹状的花屏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核心和显存都会导致花屏

网友:
电压修好后,全部正常了,开机能点亮,但是用个20分钟到半小时就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