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上的耦合电容不小心拆掉了,现在换上,供电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6-04-20):
附件
这个芯片是UP6201,我不小心把C10 C11拆了扔掉了,换了很多电容了,要么没电压,要么供电只有0.6V,新手求解耦合电容到底是怎么替换?
最好有人能告诉我这个电容是多大的,谢谢了!

网友:
去坏显卡上 相同位置找那些都可以吧

网友A:
拆显卡PCI-E接口上方的电容试试,背面的,一排一排,很整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显卡PCI-E接口上方的电容试试,背面的,一排一排,很整齐的

是大一些的电容,大号的颗粒,这样的装上去行吗?

网友A:
可能你换的电容参数不对,你图纸没有些参数,你看看有没有图纸,找一些容量和电压高一点的。

网友:
找一样的位置,换一株上去    单个不好用

网友:
刚刚没看清楚,这个是boot的电容,不可以随便装,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 一般是0.1UF的  50V

网友:
自举升压来的,要找一样的电容。

网友B:
对了,在说下 这个不是耦合电容,哦 对  这个详细来说也算是一种耦合,只是这个地方我们习惯叫做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在说下 这个不是耦合电容,哦 对  这个详细来说也算是一种耦合,只是这个地方我们习惯叫做自举升压电 ...

再请教一下,这种电容一般主板什么地方会有的?实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换的电容参数不对,你图纸没有些参数,你看看有没有图纸,找一些容量和电压高一点的。

有图纸就不问了,找不到,显卡图好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一下,这种电容一般主板什么地方会有的?实在找不到

废旧主板只要有8脚的 PWM芯片 上面很多的
比如内存供电,桥供电部分

网友:
教训呀,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旧主板只要有8脚的 PWM芯片 上面很多的
比如内存供电,桥供电部分

大小 小一号的可以吗?

网友:
相同位置大小相等更换应该可以吧

网友:
明明是升压电容,怎么说是偶合?

网友:
BOOT脚的电容是不能乱换的。找板子PWM芯片上BOOT脚的电容换上去,记住两个电容要一样的。

网友:
升压电容,PWM电路常有的,要换就换相同脚BOOT脚位上的,其他地方的电容参数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