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和P8B75-V不触发

楼主(2016-04-20):
ASUS H61M-E 开机条件都正常,强行开机可以显示,量下开机针只有0。63V不正常,跑线路发现断线 P8B75-V跑绿线也断线,接好线亮机
不触发

网友:
开关到IO断线?IO到绿线也断线?

网友:
开关针没电压,应该跟绿线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以我的维修经验来说,开关没电压是跟绿色线没有半毛关系,因为开关到IO为第一步(PW)

网友:
以我的维修经验来说,楼主是乱说,开关没有电压根本与绿色线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时序都是由1、PWBTIN—2、S

网友:
以我的维修经验来说,楼主所说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开关没电压根本与绿色线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时序都是1、PWBTIN 2、SW_ON_N 3、SLP_S3_N 4、PS_ON_N?绿色线已经是第四步了,难道第一步没有,第四步还会正常么?

网友:
开机有低电压说明绿线是通的,应该是开关到io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其实是想表达,H61这台式开机针到IO断线了,补好线就OK了,还有一台B75这板子是IO到绿线断线了,补线后就正常了,虽然表达上有点不清楚,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楼主的内心意思,谁叫我也是这种表达老是出错的人呢

网友:
这断线都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

网友:
两台机器怎么不区分开来了,搞得别人还以为你乱写。

网友:
来自: 上海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线飞的 绝了

网友:
开关真电压那么低不会自动上电啊!

网友:
开关针没电压 应该和那个绿线没有关系吧

网友(2016-12-10):
楼主有没有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