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台机主板开机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6-04-20):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电脑开机掉电,刷了几个BIOS故障依旧。估计有短路的地方。实在无处下手,测USB发现无5伏电压,仔细观察主板发现USB供电跳帽没有了,找一个按上,开机发现不掉电了,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故障竟然修好了,真是奇怪了!

网友A:
USB供电跳线没有,会造成15秒自动关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跳线没有,会造成15秒自动关机吧

USB没供电还会引起15秒掉电么?

网友:
USB没电一般会有提示15秒关机。

网友:
应该能亮机吧,。

网友:
USB没供电ASUS的板子会出现15秒关机的

网友:
华硕的典型问题,USB没供电.15秒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没供电还会引起15秒掉电么?

就是报USB_OC#吧,应该是报USB过流吧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