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 E066TX DA0R63MB6F1

楼主(2016-04-20):
HP 15 E066TX DA0R63MB6F1  拿来时Q66烧糊  现待机0.003A 触发跳变0.018A掉电   求这个板子bios 顺带请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
缺电压,慢慢查

网友A:
烧了· 跟BIOS没有关系· 查Q66后期

网友B(2016-06-06):
lz找到bios了吗?我的E066TX DA0R63MB6F1刷了个e650的bios开机太慢,亮机还提示bios错误

网友:
老师直接把问题秒杀了

网友:
Q66短路了,3V短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找到bios了吗?我的E066TX DA0R63MB6F1刷了个e650的bios开机太慢,亮机还提示bios错误

改BIOS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了· 跟BIOS没有关系· 查Q66后期

SR17D 最喜欢S5电压短路,

网友:
就直接补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
补上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