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 AIO-M雷击网卡修复

楼主(2016-04-20):
七彩虹MCP AIO-M雷击网卡修复,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被雷击后进不了系统了,上电试机确实是,网卡灯没插网线也亮了,手摸网卡芯片烫手,拆下网卡芯片后正常,没有技术含量,新手多发帖,还望兄弟们加点分,反正也不扣你的分上图

网友:
主板型号在主板背面,

网友:
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运气真好 雷击只坏网卡

网友A:
七彩虹的主板型号在板子背面贴纸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主板型号在板子背面贴纸上。

谢谢,是的,c.n78k v18

网友:
有的还会造成不开机的。一般检查这种雷击的就看网口灯。

网友:
见到好几个网卡不插网线都亮灯的  但是都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