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已解决】近来积分乱乱的,到底论坛怎么了?

楼主(2016-04-20):
近来有几天了,发现论坛的积分乱乱的,比如:1.  我回了一个帖,应该会得到1个下载分,但下载分没有增加,原原本本的还在那。2.  今天晚上我签到显示得到2个下载分,但下载分没有增加,还是原来的下载分一点没有变。

3.  我前两天发了个贴子《 再修一块华硕的板子P5QPL-AM时不显示不跑码及不读硬盘故障》,发帖时显示得到15个下载分,可根本没有15个下载分加入积分内!

论坛怎么了?从上次把回复问题 的2个下载分,改成1个后,好像就莫名的出现这样的问题 !论坛的管理们,给处理一下呗,每天挣个分不容易!要泡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给论坛提个意见呀:1.  自己上传的图纸,BIOS,点位什么之类的,能不能在下载的时候不要扣分了!
2.   曾经下载过的,付过分的资料能不能在再下载的时候不再次扣分!

网友A:
下载过的同一个下载24小时内不扣分
24小时后会扣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过的同一个下载24小时内不扣分
24小时后会扣分的

凤姐,不一定什么会又用到以前下载的图纸,下一次扣一次,唉,好多分都没了

网友C:
感谢指出问题 和建议

下载分相关管理  必会给你合理解释

网友C:
我刚才特意看了下 积分 回帖积1分 这个没有问题的  会相应增加的

你在看下自己的积分 是不是如你所说

网友D:
下载一个一般要五分,回贴一个才一分,要回多少才能下载一个需要的文件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特意看了下 积分 回帖积1分 这个没有问题的  会相应增加的

你在看下自己的积分 是不是如你所说 ...

有时会有增加,但有时又没有增加!不确定!我遇到的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一个一般要五分,回贴一个才一分,要回多少才能下载一个需要的文件下来啊

这个没有办法,有收获就要付出!可以多发言,发帖,也可以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指出问题 和建议

下载分相关管理  必会给你合理解释

希望论坛管理们给予重视下!我刚回复的帖子,金钱数额就没有增加!

网友:
最近签到都没收入,盼解释

网友:
大侠          现在想冲都冲不了   就是能充    也没有几个会冲的    大侠

网友:
你下载过的图纸   BIOS什么的  可以保存啊    非要下一张 扔一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论坛管理们给予重视下!我刚回复的帖子,金钱数额就没有增加!

你说的是这个版块吗?

在最下角,有一个本版积分规则,回复加2金币,你看看有无增加。

网友:
哇,还有这个问题 ? 我要试试

网友:
经过小号测试,未发现楼主说的问题。有些版块,回复是得金币的。每个帖子右下方“本版积分规则” ,你可以仔细看看。

两个意见,提的很好,请恕我们暂时不能采纳。

原因:
1、非系统自带功能,定制需要认真研究,访问量很大,若贸然修改,则一个不小心,就会导致服务器出问题,不能访问。
2、付过分的资料,24小时内是不扣分的。如果经常需要,你可以存本地文件夹。如果要永久不扣分,则系统记录会很庞大,同样会对网站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姐,不一定什么会又用到以前下载的图纸,下一次扣一次,唉,好多分都没了

你是把论坛当云盘吗?自己要用的可以存百度云,永久免费下载~~

网友(2016-06-19):
现在有有些BIOS下载打开都是00 00 ff 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