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短路

楼主(2016-04-20):
现在板子越来越难修了,,,四代的板子大家修好过几块,今天又遇x555ld  ,,先测下3v 5v cpu供电没短路,,呵呵,今天这个四代板应该会有的修了,上电,0.45,,电流不动,量全部电压,只有独显卡供电没有,,没有复位,又迷茫了,,找呀,,转换后的1.05v对地了,,肯定又是cpu 挂 了,,四代以后的板还有的修吗,,,,大家换这cpu换的多吗,,论坛都做这cpu会变型,,淘宝这cpu600元,敢换吗,

网友:
这个U换的成功率不高 考虑维修成本 风险等 可以交换主板

网友:
不用想了,兄弟,修的风险大了,我修到现在遇到这种的基本都是 u不,很少换过上面的供电芯片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板子,从来不尝试去换U

网友:
换U的也不稳定的。这个U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价格直接报高管他换不换

网友:
这种我们这都直接换板的,换U风险太大

网友:
还是放弃吧,成本太高,要么你可以试下,如果不好几台机白修

网友:
换板吧  成功率不高

网友A:
放弃吧,没得搞了,四代还稍好一些,五代以后遇到好多南桥都没了才是真得蛋疼。

网友:
找路子交换板子划算,换U风险挺大的

网友:
放弃吧,没得搞了

网友:
如果是多桥合一的,成本本身就是问题。

网友:
这 。。没的说啊  以后怎么搞维修哦

网友:
这个什么U这么贵啊,连主板不是更贵了

网友:
这U这么贵啊,以后维修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没得搞了,四代还稍好一些,五代以后遇到好多南桥都没了才是真得蛋疼。

都在CPU里好不

网友:
一般想这样的情况不考虑换U,换U的风险太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