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换屏不显示,求助中。。

楼主(2016-04-20):
戴尔笔记本碎屏,换了一块屏后不显示,是屏里面的程序参数不兼容的原因,我没动过手,无意中在【迅维】老前辈的总结经验中看到的这个故障,解决方法是利用传说中的自制刷屏神器,听说还是【迅维】发明的,我上传一张老前辈制造的神器图片 ,这个神器的大体原理我明白,但是又有新的不明白问题出现了,就是如果这个神器正常工作,说明这个屏线接口与码片的8个脚都是想通的,我这么理解对吗,码片8个引脚与屏线之间是直接想通的,还是有小电阻啊,求告知,小白尚未实践

网友:
直通的 而且不用接8根  大概5根就可以

网友A:
把破屏的码片换上

网友:
DELL的机器,有时是要写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破屏的码片换上

这招倒是可以考虑试试啊1

网友:
我只用4跟线就可以读出来了

网友:
有的屏是要还码片的

网友:
换码片应该就可以

网友:
dell换屏是很麻烦,需要刷码片才行

网友:
有没有刷屏线的线路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