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螺丝柱 接线图 左下角

楼主(2016-04-20):
最近修了几台iPhone6 人为拧错螺丝导致螺丝柱下面断线的 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刮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避免造成二次故障无法修复表现的故障想象是:有开机电流 屏幕无任何反应 。   测量屏幕接口J2019 第14脚AP_TO_LCM_RESET_CONN_L无阻值。此信号是A8送来的。
本人第一次遇到这样问题就疏忽 误判了 认为是cpu问题,没有考虑螺丝柱下面断线。

网友:
楼主 你是飞的线吗

网友:
看来楼主的手工还可以啊

网友:
这飞线没有放大镜搞不定啊

网友:
不容易,关键是找到故障点,接下来就好解决了!!!

网友A:
飞线都是用显微镜,这板进水了吗,防水标都发红了。

网友:
厉害,焊功了得。。

网友B:
显微镜不错,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都是用显微镜,这板进水了吗,防水标都发红了。

其实原始故障就是进水了   结果被人拆过之后 把螺丝柱下面拧断线了。

网友:
LZ你那放大镜在哪里买的,线飞的很不错哦!

网友:
好手工呀 必须要有一定的耐心

网友C:
开始搞手机了 、?? 进步不小啊 。。

牛逼闪闪,赞一个

网友:
这都是什么人啊,你不是维修师傅,你是神

网友:
真搞不懂苹果一定要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不错,什么牌子?????????

不是什么好显微镜,不推荐。 我都打算要换新的显微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搞手机了 、?? 进步不小啊 。。

牛逼闪闪,赞一个

恩,修一年多啦  现在苹果手机修的多,电脑我修的少了。  没有系统学习过手机维修 技术水平有限。 现在脱不开身 , 等日后能走开了 还要去贵校学习 深造

网友:
感觉  很牛啊

网友:
这没有放大镜还真飞不了

网友:
羡慕楼主的手活儿

网友:
默默加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