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TE5掉电

楼主(2016-04-21):
有台L700机器,插上电源能够充一分钟左右的电,然后D/C#电压由低变高,保护隔离管切断电源。机器充电指示灯闪。不能触发,只能拔电重插。方能开机。
ACOK 信号在D/C#变成高电平时没有发生变化。我换了电池,EC,没用。论坛里有人说是EC  BIOS的问题我也刷了还是一个样。特求助大家还有什么信号没有考虑的。稍后把图纸上传。

网友A:
你说的掉电是显示了掉 还是不显示就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掉电是显示了掉 还是不显示就掉

有显,可以进系统。但是不开机,插着充电过个一两分钟PQ1也会自动关闭

网友C:
那你这样就主要检查下,充电电路那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样就主要检查下,充电电路那块的问题

我现在弄不明白的就是D/C#为什么会由低变高,在ACIN没变化的情况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主的机器原始故障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显,可以进系统。但是不开机,插着充电过个一两分钟PQ1也会自动关闭

现在是不开机是不

网友:
我也有台L750 也是断电 保护 需要重新拔插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楼主的机器原始故障是什么

客户的描述是进系统断电。我想这个断电是因为D/C#这个信号抬升,把DC切断了,电进不去

网友E:
在没有BL/C#这个信号的情况下,D/C#和ACIN是相反的关系!D/C#为高,说明没检测到适配器。你查查ACIN是否有变化!

网友:
我觉得还是适配器检测得问题,检测不到适配器,志高D/C#,关闭保护保护隔离,使用电池

网友:
掉电  是最难修了,,涉及范围太广了

网友:
怀疑有管子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没有BL/C#这个信号的情况下,D/C#和ACIN是相反的关系!D/C#为高,说明没检测到适配器。你查查ACIN是否有变 ...

没变化。2。5V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适配器看下。。最好找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单用电源正常不

网友:
保护隔离管可能有不良,建议换个试试

网友:
充电故障最难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acin太低,上拉换小点让acin达到五六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