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附近有人会修风枪吗

楼主(2016-04-21):
龙华附近有人会修风枪吗  风枪调不了风速了

网友A:
自己动手解决!能修电脑,一个小小的风枪还搞不定吗?

网友B:
是不是手柄里的电热丝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手柄里的电热丝坏了

调不了风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解决!能修电脑,一个小小的风枪还搞不定吗?

不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 。。。。。。。。

是电阻调速的话,先检查调速电阻,接着检查可控硅。。。。。。。。。

网友:
拆开量一下调风速的可调电阻器,还有一个小的自己调试一下个小的可调电阻器,自己调shi

网友:
大把的人会修啊

网友:
调风速的电位器 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