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3T-DM1 V:00 主办挡D1

楼主(2016-04-21):
今天修到一个戴尔主机,主板型号是G43T-DM1 V:00   ,   客户反映开不了机,插上诊断卡,不跑码,查各供电都有,复位也有,取下CPU发现有几个点锈了,擦干净后,再测试诊断卡跑D1,怀疑是内存,换了新内存还是一样,查内存各供电也都是正常的,然后百度一下,很多大大都说是内存SPD供电的问题,但是我这个SPD也是正常的,求各位大大指点下该怎么弄?

网友:
你确定什么都正常?如果什么都正常说明板子是好的不需要再修

网友A:
用阻值卡测REF,SMDATA  SMCLK等,在测地址线的阻值

网友:
DELL的板了插诊断卡基本上都是不会有代码出来的。插个小喇叭不插内存看看会不会报警吧

网友:
换CPU 压CPU座 清理CPU座 接小喇叭 看报警没有 SMBUS打值 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阻值卡测REF,SMDATA  SMCLK等,在测地址线的阻值

都测了,都是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测了,都是有电压的

打了地址线阻值没有?如果正常就是北桥问题啊,或者你先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