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的设计希望大家都能用上好的万用表,值得一点,你懂的

楼主(2016-04-21):
       万用表内部电池改装(精装版)。经过反复比较实践,最终采用笔记本锂电池,原因很简单,容易找到和耐久,并且可拆卸方便更换,大家都会用到。一般充满使用两个月以上更换一次。表的供电电压保持在8.75V,是由升压板完成的,网上有售。

网友:
这是什么表?我之前直接接一个9V的路由器电源,一样用

网友:
d都是发明家 ,未来的科学家

网友:
早就这样搞了。升压和串联我都试过了,还是两节18650串联的好,升压对测量数值有干扰,直接量节18650串联可以使用好几个月,充电直接装个DC头维修电源8.4v充电

网友:
都是大发明家啊。。。

网友:
我的两个表,一个接干电外出用,一个在店里用接9v

网友A:
福禄克飘过俩节南孚干俩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飘过俩节南孚干俩年

我的福禄克没那么耐用,不过还行 觉得老去充电没意思  还是用南孚就行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我是外接了一个9V的电源   还加了2个电容滤波     不用电池

网友:
电压抵啊,可以吗

网友:
这个什么 情况来着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只不过我的表用的两节7号,所以直接找一个电不太足的18650就可以了.用了两年还有电

网友:
我19块2个 TB 买的人家做的那种锂电池  就像9V 电池那样   USB充电  还有指示灯

网友:
  大家不用担心电池电压不够,本人测试过没有任何问题,2个月换一次就OK(我用的都是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匀是旧的),新的没试。不存在有的网友说,电压低了有干扰的情况。并且有的网友并联两个电池在外面,这种方法毕竟不美观,并且电压偏高嘛。我想解决的是厂家升级换代的问题,其于牌子的表亦可这样生产。

网友:
高手,,,该个试试

网友:
我都是用笔记本电池电芯的,弄个电源口插起,电量完了后可以充电,很少更换。
昨天几个搞电路设计的到店里焊板,借用了一下万用表,结果今天上班不见表,太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飘过俩节南孚干俩年

我了去,你这万用表一年到头是不是都不用的 啊?还是你不用二极管档和背光的啊

网友:
确实精心设计的 这么多年一种买电池用 值得改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