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没供电,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2016-04-21):
核心发热还有点凶

网友A:
是不是温控芯片坏了。BIOS里面关闭了,不行就改个3.3V直接让常转吧,我总这样改,5V风扇转的厉害

网友:
直接飞电压过去

网友:
对啊,直接飞线过去搞定了

网友B:
直接从USB供电飞根线到风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控芯片坏了。BIOS里面关闭了,不行就改个3.3V直接让常转吧,我总这样改,5V风扇转的厉害

我直接飞这里去了

网友:
风扇没供电?你是修电风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USB供电飞根线到风扇供电

版主风扇接USB口客户没说风扇噪音大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风扇接USB口客户没说风扇噪音大嘛

那要不飞个3.3V也 没事的。其实声音还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要不飞个3.3V也 没事的。其实声音还好了

没看清还是显卡,飞5V吧,我还以为笔记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还是显卡,飞5V吧,我还以为笔记本呢

笔记本的话,你要先跟客户说清楚啊,有的机器发热量太高,不飞线不行啊。

网友:
飞线飞线飞线……。